关于apm 的问题

楼主(2015-10-21):
请教大神。miniapm驱动安装成功。无法更新固件,出现的提示是通信错误-未连接。也无法连接。跪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
小白帮顶   只能说多看教程。。。。

楼主:
谁来帮帮我吧

网友:
看是不是数据线问题,usb接口。不行联系售后

网友:
端口是否选择正确
是否波特率115200
是否正确安装驱动

固件升级要在未连接但是正确选择端口和波特率的情况下
http://www.moz8.com/thread-41095-1-1.html

建议你多看几遍泡泡老师的教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