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楼主(2015-10-21):
请教一个问题。miniapm无法烧写固件,无法连接,驱动安装正常,升级固件时,提示没有通信,未连接。麻烦老师指教一下,谢谢!

网友:
学习了啊啊啊啊啊

网友:
你要正常连接才能写固件

网友:
写固件不用点那个连接按钮啊,连上线直接刷就行了。 现在里面没固件,肯定连不上啊。

网友:
通讯就连不上就不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