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ssion planner 显示飞行模式为unknown

楼主(2015-10-21):
遥控器为华尔科D10,飞控pixhawk,固件版本3.2.1.上电连接好地面站之后,飞行数据面板的飞行模式一直是unknown,怎样调都不变。
但是进入飞行模式设置界面,当遥控器切换模式时是会有变化的。

网友A:
遥控器校准了就是6段开关设置问题

网友B:
这个没遇到……感觉还是某个东西没校准的感觉。

楼主:
引用 网友A:
遥控器校准了就是6段开关设置问题

遥控器校准了的,之前飞行器和地面站都正常,飞过好多次,若是没校准开机自检也通过不了。在地面站飞行模式设置界面看到,当前PWM根据六段开关的改变尔改变,且值都正常。只是当前模式一直是UnKnown.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没遇到……感觉还是某个东西没校准的感觉。

之前飞的挺好的。我是两台四轴公用一个遥控器,两台同时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不看地面站也飞得很正常。不知道是不是地面站的问题。。。我重新校准下试试看吧。

网友:
建议重置飞控。

网友C:
无非是固件 地面站   兄弟不要停留在这种问题上 祝你早日进步

网友D:
软件版本的问题,在1.3.25社区版中一切正常

楼主:
引用 楼主:
之前飞的挺好的。我是两台四轴公用一个遥控器,两台同时出现这个问题,但是不看地面站也飞得很正常。不知 ...

重新校准还是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非是固件 地面站   兄弟不要停留在这种问题上 祝你早日进步

飞行器能够飞行正常,证明固件还是OK的,地面站的可能性大些。还好这段时间也不干扰正常试飞。准备重新安装个MISSION PLANNER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重新下载最新版的地面站,然后重刷固件就好了。

你也碰到过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软件版本的问题,在1.3.25社区版中一切正常

社区版是什么版本,在哪下载?我在 arducopter.com下了个latest版本,准备安装试试看。

楼主:
卸载了MP,然后重新安装后好了。
之前的MP版本为:MissionPlanner-PlayUAV-1.3.25(安装包文件名)
重装后的MP版本:1.3.32(即目前arducopter.com下载的MissionPlanner-latest版)
之前版本的软件有PlayUAV的标记,不知道软件有没被他们修改过,毕竟MP也是开源的。如果有过修改,可能是软件的稳定性遭到了破坏吧,之前MP也出现过其他的问题。希望这次安装的官网最新版本不要出什么问题了吧。。。

楼主:
哎,既然没有人继续回帖讨论,那就结贴吧。

网友F:
UnKnown 表示未知模式,一般是MP读取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版本的地面站或者重新刷写固件,但如果没有强迫症的话 影响不大,飞行模式可以从参数表里修改! (直接在参数表内修改飞行模式,但是显示还是不会变但是不影响正常使用) 希望能帮到你!

也可与加我QQ 一起讨论飞控/无人机相关的问题 2048431041

网友F:
引用 网友F:
UnKnown 表示未知模式,一般是MP读取的问题,建议换一个版本的地面站或者重新刷写固件,但如果没有强迫症的 ...

帮我删掉这个 网络卡了多发一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帮我删掉这个 网络卡了多发一次

好像不能删。多一条也没关系,无所谓啦。我先加你Q

网友:
引用 楼主:
社区版是什么版本,在哪下载?我在 arducopter.com下了个latest版本,准备安装试试看。 ...

http://www.playuav.com/article/36上面是地址,最新是1.3.32playuav 社区版

网友:
我遇到过 。Mission planner 的问题。升级时出现的。卸载 Mission planner,到目录下删除所有,清理注册表。
也可以用360卸载,清除残留,越干净越好。重装最新Mission plann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