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如何看搜的星

楼主(2015-10-21):
我想问一下。如何看到自己apm搜到的卫星强度啊。看不出来了。

楼主:
怎么看啊。灯是蓝色的gps上面的

网友:
主控蓝灯常亮

楼主:
是长亮。我看有人说可以搜到12颗星。怎么看出来了的

网友:
要连接地面站才能看

网友:
有OSD看最简单直观,没有看飞控指示灯,蓝灯常亮是6颗星及以上

网友:
看地面站

网友:
OSD一目了然

网友:
地面站需要数传,除非在野外用usb线连接,要是有图传和osd直接可以在显示器上看

网友:
osd,如果看指示灯是看不出来的

网友:
还没用到,路过拿分

网友:
原来还要装OSD才能看到多少星星啊,为什么地面站看不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想怎么看,第一,GPS上的灯能指示GPS是否已定位。第二,在图传回传画面的OSD数据中能显示出几颗星,0就 ...

嗯谢谢了

网友:
不装OSD看不到么

网友:
数传的信息是在地面站软件里显示的,不装图传的时候OSD信息从哪里看

网友B:
osd
数传连接电脑
otg-usb连接apm
数传链接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osd
数传连接电脑
otg-usb连接apm

嗯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