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PV摄像头畸变问题

楼主(2015-10-21):
FPV摄像头畸变都很严重,看着实再不舒服,是因为广角原因吗,我换了个4MM的镜头还是会!有没有无畸变FPV摄像头?是不是广角无所谓,有个七八十度就够了。。。

网友:
这个。。。  买的时候没注意?

网友:
94度以下畸变就很小了

网友:
fpv的镜头就是av输出的镜头,lz可以去本地或者某宝上问一下卖家有没有90°(好像是这个数,记不清了)的镜头,应该会有

网友:
一般都比较严重啊,便宜没好货啊。

网友:
有沒畸变的镜头,淘宝搜

网友:
不用广角镜头就好了

网友:
有多严重,上个图看看

网友:
有多严重,上图看看

网友A:
广角的原因,换90度左右就没这问题

网友B:
楼主在哪家买的,发出来以防大家继续啊

网友:
这个与镜头有重要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在哪家买的,发出来以防大家继续啊

随便买哪家都是这样的,卖家说都是这样的,但也给退了。照远景还好点,近景明显变形。估计是广角造成的,广角越大畸变越严重。。。。。哪位砖家进来科普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广角的原因,换90度左右就没这问题

我换了4MM,八十度的镜头,也是还有,近一点照门,明显变形,但会比2.8MM的好很多

网友:
defish转一下就好

网友:
只要广角度数大,畸变就会存在,只不过高级点的镜头例如佳能、尼康的单反镜头会使用非球面镜片来减少畸变,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大,没有畸变是不可能的,最高端的光学生产商也无法完全杜绝镜头畸变

网友:
角度越大畸变就越严重,另外还和镜头有关,想尼康最好的广角他的抗畸变就比较好,但是那是十几组镜片做到的并且造价不菲,重量也不轻,你总不希望一个镜头都抵上两三个整机的重量把。虽然fpv的感光元件小镜头可以做小,但是小东西的制作难度会更高价格也会变高的,一万的镜头在往小了做你认为该收多少钱,那个价钱你会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