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APM电流计问题

楼主(2015-10-22):
求助泡泡老师~~APM 目前用电调供电   但是现在想加电流计看电压   请问如何不让电流计有BEC输出    同时又能看电压

是不是  短接了JP1    飞控就不从电流计取电了    还是要把电流计的  线拔下几根    拔的话 拔哪个?

因为是固定翼   所以必须用电调 给舵机供电  所以不能用电流计供电     必须用电调了   求助上面的问题

网友A:
既然有电流计,建议还是有电流计供电,因为电流计输出的电压是5.3V.

网友:
用电流计供电不就行了

网友:
多看教程

网友:
看这里 [资源教程]PIX/APM 电流计 电压电流校准 教程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3375,用电流计供电拔掉jp1,并且电调的bec把中间红线挑开,用电调bec供电,你的这种情况,插上jp1,把三个电调的中间红线挑开,只留一个给供电,你是固定翼那就插一个电调就好了,不需要去掉中间红线,给舵机供电,建议单独用电池降压给供电,听说用apm供可能会电压不足,导致飞控故障,我没试过,

网友:
路过学习一下,拿分走人

网友B:
电流计六根线,两正两负,一个电流一个电压检测,不要电流计供电,把正负线挑开不接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流计六根线,两正两负,一个电流一个电压检测,不要电流计供电,把正负线挑开不接就可以了

两正两负   请问哪个正负  是电流

网友:
嗯建议还是用电流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既然有电流计,建议还是有电流计供电,因为电流计输出的电压是5.3V.

泡泡都是还战斗在第一线啊。佩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两正两负   请问哪个正负  是电流

万用表测

网友:
为什么我用电流计 挑了电调红线 拔了jp1 飞控没电 后恢复电调红线 插上jp1 还是四个电调供电 一切正常 电流计也工作 是不是我的电流计不带bec 还是哪里有问题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