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SD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我现在用的图传是5V的电压,而OSD的图传输入电压要12V 请问要怎么解决啊?或还有5?用的OSD呢?

网友A:
供地就好了

楼主:
什么意思啊?什么供地就好了啊?

引用 网友A:
供地就好了

什么意思啊?什么供地就好了啊?

网友:
做个电源模块 5V  12V 链接时地线接一块就行

网友B:
用另外一侧供电,摄像头和图传的那测只留信号和接地,飞控那侧用5付供电

网友:
图传有一侧出来的是5V,不用另外接降压模块。

网友:
接负线跟信号线到OSD,正线不用接

网友:
OSD也可以用5V供电的。从5V端输入即可。

网友:
这是miniosd吧 我记得不用图传供电的吧

网友:
共用负极线

网友:
一般来讲,所有的设备基本是共用负极线的,即使是ubec也是负极不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另外一侧供电,摄像头和图传的那测只留信号和接地,飞控那侧用5付供电

OSD用单侧供电的话有时会信号丢失或无参数,毕竟电压低。还是双侧供电好

网友:
你的问题和我的是一样的,,我也买了1W的图传也是出来5V的也不会接。。。。         现在只能装盒子里了,,,晕死了,咋办啊。。。摄像头是用的狗3的5V供电的。。OSD是12V的供电的还买的是1W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