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上微单航拍,用什么轴距的四轴机架,老鸟给点建议。

楼主(2015-10-22):
对四轴情有独钟,想问一下上微单的机架,多大轴距比较合适,不能太果冻的。动力套已经有了,4套朗宇X4110 400KV+好盈铂金30A电调。
请老鸟们帮忙给意见。

网友:
用老牛MX800机架

楼主:
这是什么机架?找不到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机架?找不到啊

他的店有MX580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什么机架?找不到啊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a230r.1.14.19.7ezqtW&id=521061364027&ns=1&abbucket=15#detail

网友:
大点的机架

楼主:
四轴650伞折机架装15寸桨轴距够不够?

网友:
引用 楼主:
四轴650伞折机架装15寸桨轴距够不够?

自己算一下,最大推重比大约按2.2:1即可,比方说起飞重量是2KG,动力的最大升力就大约是4.4KG

网友A:
楼主如果打算挂微单我建议你至少用6轴,为什么那?
第一,航拍有较多的危险因素,如突然某个电机失去升力,如果只有四个轴,那你损失大了,微单相机,云台,甚至整架飞机,和朋友用六轴航拍是遇到过这种情况,某只电机线路问题停转了,但是因为还有5个轴,稳稳的飞回来才知道电机停转的,所以专业航拍还是要选4轴以上,如果楼主喜欢4轴机架,可以考虑X8,就是每个电机座上下各一个电机轴距650以上

第二,微单加上三轴云台,电动脚架,6S5000或是10000mah的电池你的起飞重量非常大,耗电的东西也比较多,设备的布置也比较棘手,所以选择轴距相对大的机架和足够的动力非常关键,直接影响你的留空时间,我的650四轴也能带的动微单,但是续航时间少得可怜,而且飞起来总担心,还是680的六轴飞的放心,现在能挂微单和机架,金刚那个,飞越680,都不错

航拍注意安全,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打算挂微单我建议你至少用6轴,为什么那?
第一,航拍有较多的危险因素,如突然某个电机失去升力, ...

感谢大神指点,如果6轴的安全性高过4轴的话, 当然上6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