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一个关于OSD和TS835的问题!

楼主(2015-10-22):
SO!问题来了!我现在用的是TS835图传接上OSD后没有图像,问了卖家说是这个图传是5V的电压,而OSD是12V的电压!

得到一个解决办法就是把图传中间的电源正极线把了只接信号线和负极线,然后再从动力电去一个11.1V-14.8V的电压替代掉拔下来的红线。
还没有测试不知道能吧能行。

想问还有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网友:
买的时候没看吗?

网友:
图传得供电才工作呀,要是你给图传单独供电可以,我自己diy了一个,最好也把降压模块放在图传那里了,然后和12电源接在osd上,你看看我的帖子 [创意DIY]diy 5.8g 400mw图传 ,图传osd摄像一体 模仿贴 http://www.moz8.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9538

楼主:
谢谢!基本知道怎么解决了。等回家测试过再报告

楼主:
找到泡泡老师的视频看过后基本知道怎么弄了,就是从电调处取电插左侧5V供电

网友:
也有专门弄块小电池的

网友:
解决了没

网友:
在电池和发射横块之间,加个5V降压模块。

网友:
我和你一样是835图传,虽然是5v输出,但我正常连接OSD,然后OSD另一端也5v供电,就可以工作了。至于为啥不太清楚,其实是2端都供电了,osd上的焊点是短接的。

网友:
条件允许的话,可以短接OSD上的JP,只从飞控端取一路5V供电。我短接之后只用5V,正常没有问题
如果图传自带一路12V输出,可以利用这一路

网友(2015-12-18):
就是价格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