旋翼的桨尖上下振幅有多少?离机壳有2.5公分害怕发生碰..!

楼主(2015-10-22):
拼装支努干问题多多,不断出事,飞行不到三个小时,就已经损失七付大桨,七付大桨乘三就是二十一个桨片!一共制做了两架,都摔过,一架摔的很惨,只有一架还能飞,于是为其配置了一个壳,用泡沫制成,外表打乳胶,准备喷上草绿色,这时突然发现问题,前旋翼位置太低,桨尖离机身的距离只有2.5公分,!修改已经来不及了,这个外悫就相当是一件罩衣,是从上面套在机体上,想再要增加下沉量,悫体结构强度就不够了,怎么办,还是请教一下在座的各位吧,你认为2.5公分的距离是不是能够容纳桨尖的上下振幅?想上图,手机与电脑联接不上,大伙先将就着吧!

网友A:
这是什么?载人的?眼拙看不出,感觉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什么?载人的?眼拙看不出,感觉好大

两加450拼装!不大,也就是七十公分吧?有无有旋翼打到尾支撑管的经历或看到过有人这样说过?

网友B:
看起来很稳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很稳的样子

主要是还没搞到操纵的软件,方向是靠矢量电机来控制,飞得是稳,但稳中有大的漂移。

网友:
赞,一直想玩鱼鹰和支努干

网友:
进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主要是还没搞到操纵的软件,方向是靠矢量电机来控制,飞得是稳,但稳中有大的漂移。 ...

是的,我之前mwc飞控也是,飞起来是稳了,但是会有很大的飘移

楼主:
现在心中有底了,反正不让桨叶进入负迎角就可以,在设置时就具有五度迎角,然后在循环螺距上再想点办法,这样,旋翼在产生升力的情况下,会向弯,拉杆也就是让翼尖回复到原位置,最多下沉两公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