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泡泡老师naze32问题

楼主(2015-10-23):
现在有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油门解锁后如果没有上锁就关控电机就会转,接收机的失控保护以经关了还是有同样的问题。第二个问题是电机开oneshot125模式后电机有点点抖。

网友A:
打屁屁,不走正规的操作程序,走偏门。
1、起飞时
先开控,后上电

2、JJ降落后
先断电,后关控

不按正规操作程序走,迟早你要吃大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屁屁,不走正规的操作程序,走偏门。
1、起飞时
先开控,后上电

好吧我知道了不管控电机转问题搞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