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X刷机后一直刷代码提示点连接 都一个钟头了 谁帮帮我啊

楼主(2015-10-23):
如题  字母代码也完不了啊

网友:
你是用的命令模式吧,那个好像早就不行了。

网友:
现在是参数调整里面的全部参数表,那里可以重置参数和调整参数。

网友:
看不出来干嘛的

楼主:
直接断开连接了 事实证明没什么事儿
另外就是PIX飞控  刷的最新版本3.3  GPS丢失  的失控保护找不到了谁明白给解释下

网友(2015-11-23):
泡泡有教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