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20四轴,蜻蜓1号,视频抖动,求助!

楼主(2015-10-24):
620四轴、机架很结实,E800套装,NAZA V2、蜻蜓1号黑狗3,用的是最软的减震球从视频上看得出来还是有轻微的抖动。大疆的E800桨不可以做静平衡我也是醉了,前辈们分享一下经验吧,从哪里下手,折腾我很久了!

网友A:
是有轻微的抖动,换比这个在硬点的减震球试试·~~还有 用水平仪看下四个电机水平怎么样

就现在的配置  你起飞GPS悬停,摸下脚架的震动明显不明显,一定要注意安全,
测试了之后按照上边两条修改下,应该问题就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有轻微的抖动,换比这个在硬点的减震球试试·~~还有 用水平仪看下四个电机水平怎么样

就现在的配置  你 ...

我感觉我现在的感度有点高,回去把感度调低点然后再换个稍微硬一点的减震球,谢谢前辈分享

网友:
好大的JJ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感觉我现在的感度有点高,回去把感度调低点然后再换个稍微硬一点的减震球,谢谢前辈分享 ...

不用客气 ·~这个震动得排除下~~先从感度入手

网友:
额   小白表示看不出来抖动。。。。。

网友:
啥也不说了,咱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