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t9,天八,天九,华坑d10那个性价比好

楼主(2015-10-24):
现在想换遥控器,有时间也玩玩固定翼fpv,想问一下那个遥控器好点,性价比那个高,而且售后怎么样,谢谢了

网友A:
这都是讨论很久的事情了。这个价位下的国产控,基本大差不差,500m的稳定距离,通道也够用,响应也没有特别大延迟
我的观点是,看哪个好看买哪个,不是开玩笑,我是认真的

AT9,看配置的话,相当高,无论是分辨率,处理器,还是屏幕,几乎和千元进口控相当的配置
刚上市网上很多失控的例子,今年乐迪改进了接收,不清楚这个问题还是否存在
没有用过,不做过多评论,但从配置上看,是性价比当之无愧最高的

华科D10,干扰是的确有的,固件不知道会不会成为楼主的障碍
遥控距离是亮点,说摇杆手感好,我倒是也没怎么觉得

天8X和天9 1024版,芯片没区别,只是通道数、比例开关和固件的小小差别,8的高频头独立,适合爱折腾的模友玩
天9 4096版个人不推荐了,四轴不必要
总之,单看配置的话,性价比在几款控中最低。玩不出什么花样,但也没有明显的缺点,或许这就是最大的优点

网友(点评):
很中肯啊,虽然我用天七。

网友:
楼上说的好

网友:
楼上说的棒棒打

网友B:
作为一个fpv玩家,每天泡几群,经常遇到有人提这个问题,但答案就只有一种, 如果用来固定翼FPV,那你只能选天9和d10,为什么呢,fpv一定会用到433,将大切糕以ppm模式背在控后面,受干扰反应最强烈的就是at9,显示器都乱跳,无法正常显示,其次是d10,抖舵,天九无影响对干扰无视。所以at9和d10非要用433,可以用转发模式,就不怕干扰了,天八天九就随便怎么用都没事

网友:
谢谢6楼,又学到知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fpv玩家,每天泡几群,经常遇到有人提这个问题,但答案就只有一种, 如果用来固定翼FPV,那你只能 ...

谢谢了,但是这几个遥控售后服务怎么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都是讨论很久的事情了。这个价位下的国产控,基本大差不差,500m的稳定距离,通道也够用,响应也没有特别 ...

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了,但是这几个遥控售后服务怎么样

我人品好,没返修过  ,售后应该是都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人品好,没返修过,售后应该是都差不多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我想搞at9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用的什么遥控器,我想搞at9

华科尔d10和D7E

网友:
天地飞不错我一直在用

网友:
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控地面先测试看看

网友:
天9 d10选吧,,反正接收都不便宜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作为一个fpv玩家,每天泡几群,经常遇到有人提这个问题,但答案就只有一种, 如果用来固定翼FPV,那你只能 ...

分析全面 着重使用体验 务实的回答 !  顶你

网友:
个人感觉华坑最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