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极翼P2飞控不能安装驱动!求高手指教

楼主(2015-10-24):
不管是直接安装飞控驱动,还是在设备管理器上安装驱动都提示驱动安装遇到问题,,具体提示英文:STMicroelectronics Virtual COM port

已经更换了系统,试过win7ghost版   win7旗舰安装版,

求高手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
系统安装绿色版

网友:
ghost版   少文件

网友:
一般这种驱动的问题都是因为装了精简版或者ghost 装原版的完整的系统应该没问题

楼主:
谢谢各位,我目前更换了非ghost的win7   改用安装版的也不行,更换了电脑是xp系统的也不能识别飞控,郁闷啊

网友:
缺少文件·~上极翼的群里下载那个缺少的文件安装 极翼群362302445

网友:
啥也不说了,咱顶起来吧

网友:
ghost装驱动比较烦 推荐纯净版

楼主:
谢谢各位前辈指教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