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ix的mini osd问题

楼主(2015-10-25):
用的新版的mission planner  想调整osd数据 但是在写入osd保存的时候总显示图上所示打开端口错误

网友A:
minimOSD 很多人老是弄不好:
1. 电压要有5V。
2. 有些要GPS 3D Lock后数据齐全才会起作用,在室内常常这个问题以为没有烧写好。
3. 收不到心跳包,按下minimOSD 的reset, 就可以。
4. 字超出范围是制式问题,要统一。
5. 硬件的焊点要断开,2侧供电(5V,12V)都要,但FTDI烧的时候,不需要12V。
6. 调好的专属屏幕,记得保存。

楼主:
引用 网友A:
minimOSD 很多人老是弄不好:
1. 电压要有5V。
2. 有些要GPS 3D Lock后数据齐全才会起作用,在室内常常这 ...

谢谢 我对照检查下

网友:
板凳的答案你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inimOSD 很多人老是弄不好:
1. 电压要有5V。
2. 有些要GPS 3D Lock后数据齐全才会起作用,在室内常常这 ...

有点繁杂

网友:
啥也不说了,咱顶起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