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不能配对了,两头绿灯闪烁。

楼主(2015-10-25):
用的是3DR的915MHZ数传。
断开USB线的飞控连接可以对工作站本地(电脑上),通过加载固件(本地)可以恢复工作站上的数传模块。如图所示。现在问题是通过USB连接飞控以后,就无法获得本地数传模块的数据,也就不能完成“复制项目至远端”
请大神指教。

网友:
求解求解

网友A:
不行的话,可以加载好本地数传端参数截图,拔掉插上远端数传写进截图的参数,数传可以互为发射接收,没有严格一定要区分,插在飞控上就作为接收端,插在电脑手机上用于地面站发射接收数据就是发射端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行的话,可以加载好本地数传端参数截图,拔掉插上远端数传写进截图的参数,数传可以互为发射接收,没有严 ...

感谢大神指点,发射端没有USB接口如何接线?能不能给个USB口的接线图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大神指点,发射端没有USB接口如何接线?能不能给个USB口的接线图

网上有很多啊,四根,5V gnd rx tx,数传应该有标识,USB接线网上有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啊,四根,5V gnd rx tx,数传应该有标识,USB接线网上有的

好,我马上找找。再次感谢。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很多啊,四根,5V gnd rx tx,数传应该有标识,USB接线网上有的

网上没找到USB的接线图,某宝有USB接线,不过想自己搞,大神有没有这个USB的接线图?

网友A:
USB端的公头VCC(红线)接数传5V ,地线(黑线)接数传GND,D+接数传TX,D-接数传RX,试一下看能不能连接,不行这两条线交换一下连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USB端的公头VCC(红线)接数传5V ,地线(黑线)接数传GND,D+接数传TX,D-接数传RX,试一下看能不能连接 ...

昨晚我也在网上翻资料,有资料提到装在电脑上的数传接收机上比飞机上的数传发射机多了一个CP2102芯片,就是USB与TTL的转换,所以发射机要连电脑也必须装个有CP2102芯片的USB转换模块,我查看了一下我的数传,果然如此(如下图,左下是接电脑的,右上是装在飞机上的)。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得对否。

网上翻了翻,某宝上很多这类带CP2101芯片的USB-TTL转换模块,就是具备这项功能的,也不贵,带接线才15元左右。

网友B:
要用TTL-USB转接板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用TTL-USB转接板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