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图传模块电源输出12v接到gnd上了烧了一个元件

楼主(2015-10-25):
泡泡老师求助啊,图传接osd的时候误把12v输出接到地上了,烧坏一个元件,就是ss14上方的元件,麻烦泡泡老师看一下是什么元件,怎么修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107651

网友:
应该是个保险电阻,直接用导线短接,
不过再要是接错,可就麻烦了,可能会烧一大片。

网友:
额  感觉到处都烧糊了。。。

网友:
感觉真是烧了一大片啊。

网友:
估计你这个问题大了,那个是10uH电感,这个都烧掉了后面一大片死翘翘了...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和模友的帮忙,我试着修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和模友的帮忙,我试着修一下

先别急着短接,用万用表电流档测量电流是多大的,应该不会超过1A。电流正常再短接。

网友:
嗯先看看有没有别的元件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