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APM

楼主(2015-10-25):
大家觉得apn2.6 和2.8哪个好或者更稳定   小白求助

网友:
据说2.8的不是破解版,不是官方版本

网友:
2.6才是真正的厂家的版本。2.8不是厂家的了。我不知道为什么现在淘宝有2.8了。apm最后一个就是2.6

网友:
所以俺就用了2.6,感觉很好。2.8国内的改的,好不好这事不好说啊。

网友A:
推荐2.8 接口优化过 方便数传和osd连接

如果富余的话 推荐APMRPO

网友:
tu高管说的对~

网友:
我用2.8觉得可以(便宜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推荐2.8 接口优化过 方便数传和osd连接

如果富余的话 推荐APMRPO

pro的版本和这些2.6 2.8主要区别在哪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pro的版本和这些2.6 2.8主要区别在哪里?

接口改了,全是杜邦插针,好接线,同时接口改在飞控两头,线好理不乱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接口改了,全是杜邦插针,好接线,同时接口改在飞控两头,线好理不乱

功能上呢 会不会是个阉割版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上呢 会不会是个阉割版的

功能一样,用料也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能上呢 会不会是个阉割版的

同问

网友:
2.6的飘过
不过PRO真的看起来清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