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现APM一个问题

楼主(2015-10-26):
如果APM短接了osd的两个焊点 如果你没有在mp上启用osd APM就不能解锁

网友:
什么鸡架

网友:
介个真不知道……哈哈,顶吧。

网友:
你短接的哪个焊点?如果是供电的那个,你不能用12V供电了,不然容易烧飞控的,所以不能解锁是正常的,如果没有12V供电,肯定可以解的

网友:
嗯记住了这个很重要

网友:
的却是重要

网友:
新手进来学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