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pm飞控定高定点

楼主(2015-10-27):
现在定高定点不了,一切定点就往前飘,从新刷过固件也不得,求大神指导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A:
我mwc也是这情况

网友(点评):
解决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mwc也是这情况

解决了吗?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B:
检查罗盘是不是被干扰了   选择留待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检查罗盘是不是被干扰了   选择留待模式

留待模式也试过了,而且返航了返航不了,估计是gps出问题了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是否干扰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挺头疼的,我的之前定高也不稳,后来不知道怎么又稳了(加海绵做遮光这是必须的),现在重新装机定点又定不住,还在调

网友B:
引用 楼主:
留待模式也试过了,而且返航了返航不了,估计是gps出问题了

把桨全部反装  接地面站  接动力电  解锁 推油  看机头方向是否因为退油门而被干扰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挺头疼的,我的之前定高也不稳,后来不知道怎么又稳了(加海绵做遮光这是必须的),现在重新装 ...

海绵我加了,外面有个壳,遮光我就没弄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桨全部反装  接地面站  接动力电  解锁 推油  看机头方向是否因为退油门而被干扰 ...

我先换个GPS试试,我的是自紧桨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嗯还是模式不对

网友(点评):
模式对了,我想应该是飞控了,因为换了gps也不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问题确实挺头疼的,我的之前定高也不稳,后来不知道怎么又稳了(加海绵做遮光这是必须的),现在重新装 ...

明白了。

网友D:
谁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谁知道这个到底怎么回事

目前还没有解决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