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泡老师教程] 泡泡老师:APM连接不上了

楼主(2015-10-27):
    泡泡老师:我的APM以前是飞的六轴,现在我想装个四轴,所以我就刷了四轴的固件,可是刷了过后才发现连接不上地面站了,现在可以任何刷固件,但是一连接就说连接失败,我用数传也试过,也不行! 请问一下,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有没有解决的办法。泡泡老师:APM连接不上了 固件,四轴,六轴,地面站,APM 作者:gzjkym 2192

网友A:
更新一下地面站软件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更新一下地面站软件试试

网友B:
能刷固件,连接不上什么提示,
插上USB线后,看输出端角落里的指示灯是否正常显示,红闪、 兰闪、 红兰快、 红慢闪(无GPS时)。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刷固件,连接不上什么提示,
插上USB线后,看输出端角落里的指示灯是否正常显示,红闪、 兰闪、 红兰快、 ...

谢谢泡泡老师,原来是地面站的问题,我把地面站升级到1.3.32了,后来我找到我以前的1.3.28就连接上了,可能是现在的新版本不支持APM2.8的吧,连接的时候,都到读取数据了,最后出来一串英文(there was an unexpected error),连接失败,最后在网上查出是什么意思,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错误泡泡老师:APM连接不上了 固件,四轴,六轴,地面站,APM 作者:gzjkym 240 ,搞一半天是版本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泡泡老师,原来是地面站的问题,我把地面站升级到1.3.32了,后来我找到我以前的1.3.28就连接上了,可 ...

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吧?
你试试删除MP,然后把MP安装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删除,重新安装1.3.32。再试试是否能正常连接。

网友:
9楼说的对~我也出过这个问题,重新安装,删除根目录,用的playuav的版本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软件版本的问题吧?
你试试删除MP,然后把MP安装目录中的所有文件删除,重新安装1.3.32。再试试是否 ...

泡泡老师泡泡老师。。太激动了,重新安装了后USB和数传都链接上了,爱死你了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问题

网友:
我的连接显示这个

网友:
数传连接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