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传突然链接不上电脑地面站跪求大神指点迷津

楼主(2015-10-27):
地面站版本1.3.32的,3DR Radio Telemetry数传模块433MHz 915MHzcom5/57600速率file:///C:\Users\Administrator\Documents\Tencent Files\86992259\Image\C2C\7IZRO@A13`20FI8(LPZ3XI1.jpg

一点链接就这样

网友:
重新运行或者安装地面站试试,检查COM口选择是否有误

网友:
把空端和地面端都分别连接电脑..刷一下固件然后恢复一下初始设置就OK了

网友:
通讯故障速率不对?

网友:
学习 咯,共同进步……小手一挥,牛逼到手……支持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