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程和功放是一个概念吗,他们在控和图传上又是如何连...

楼主(2015-10-28):
最近看到论坛上一些模友用增程和功放玩FPV和多轴航拍的,现在我就是迷惑增程和功放究竟是一个概念吗?在遥控和接收机上需要装,另外图传上还要装一套吗?切糕,ARKBIRD,非凡433哪个更好用?

网友A:
2.4G功放指的是将遥控器的功率放大,达到增程的目的,优点,成本较低,改装容易,一般市面上2W功放能增程至5KM左右,缺点,因功率较大,而且功放都直接加在遥控器上,都操作者的辐射较强烈,所以很少人会使用,一般都会先择另一种方式:433.
433只是个统称,因为他的发射频率是433MHZ,可将遥控器的PCM/PPM信号转变成433MHZ信号发射,传播距离更远,覆盖距离及抗干扰更强,因为和对讲机和车台频率相近(对讲机U段频率为430MHZ),如遇较大大功率车台,中继台或者对讲机使用密集的地方会被干扰,所以切糕还有一种915MHZ频率的433,优点,距离远,空旷地区大切糕30KM很轻松,非凡的433功率和小切糕相近,距离10km内。唯一的缺点,成本高,小功率433都在300元以上,我用的是切糕的大433,以前用的小切糕,距离满足不了需求换了大的,感觉切糕的东西比较专一,也比较专业

增程只是增加遥控距离 ,和图传是两码事

网友:
坐等高手解答

网友:
楼上说的有理

网友:
功放就属于增程

网友:
这个楼上已经解释的很全面了,支持一下!

网友:
切糕433就可以

网友:
神经病答案比较好

网友B:
4楼正解

网友:
我就用433增程的开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4楼正解

11楼说的对

网友:
按上面的说的就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2.4G功放指的是将遥控器的功率放大,达到增程的目的,优点,成本较低,改装容易,一般市面上2W功放能增程至 ...

那点功率没用的

网友:
顶四楼,说的很详细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2.4G功放指的是将遥控器的功率放大,达到增程的目的,优点,成本较低,改装容易,一般市面上2W功放能增程至 ...

数传433或915与遥控433和915有冲突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数传433或915与遥控433和915有冲突吗

会自运跳频不会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