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泡泡老师和各路大神带带我

楼主(2015-10-28):
我这里有块3S 11.1V锂电池想同时给图传TS5823和云台X-CAM A10-3H供电,请问电池的接头怎么改

网友:
电池是T头的吧,做一根转接线,
或者把图传和云台的电源线并联之后,焊一个T头公头上去。

楼主:
对是T插,谢谢泡泡老师

网友:
嗯我也来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