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炸鸡

楼主(2015-10-28):
naza_lite切换姿态模式后老是往一个方向飞,控制不住果断降油门,完美炸鸡,求解答……

网友:
可能是陀螺仪问题  很多可能

网友:
损失不小,这机臂很脆啊

网友A:
怎么炸的

网友B:
我就觉得这架子不靠谱 哎 这么脆

网友:
可怜的tm350

网友:
不切定点?

网友C:
赶紧切手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这样情况。你是2手收的???我的之前是450。但损失不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这样情况。你是2手收的???我的之前是450。但损失不大。

我那个是改过的改来还去把电机线改短了坑爹

网友:
也是因为切换还没来的及。才导致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也是这样情况。你是2手收的???我的之前是450。但损失不大。

后来如何悬停定点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后来如何悬停定点的

切换gps就可以了

网友E:
想问你电机下边为什么要装白色尼龙螺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就觉得这架子不靠谱 哎 这么脆

自己做的架子是挺脆的断在电机螺丝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C:
赶紧切手动

也有可能是螺旋桨问题,螺旋桨本身就有点变形,到那高度突然偏飞,不受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想问你电机下边为什么要装白色尼龙螺母

把电机垫高,起到一个垫片的作用,不垫的话电机屁股轴会卡到碳片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自己做的架子是挺脆的断在电机螺丝哪里

下次机臂做双层 加铝柱子吧 还能保护电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有可能是螺旋桨问题,螺旋桨本身就有点变形,到那高度突然偏飞,不受控制

网友:
多半是罗盘的问题,玩APM时代也遇到过,类似。

网友:
呃,看着就心疼。

楼主:
引用 网友F:
损失不小

打算换鸡架,这机架自己设计有缺陷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啊,,都是人民币

好心疼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小心啊,,都是人民币

好坑爹啊

网友:
感觉是陀螺仪的毛病

网友H:
找到原因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H:
找到原因了没有

找到了,螺旋桨本身的问题,还有GPS没打开

网友H:
嗯对呀这个飞行前地面必须检查好 再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嗯对呀这个飞行前地面必须检查好 再飞

大意失荆州啊

网友:
我们这也有个模友地面没检查好起飞差点丢了

网友I:
这机臂是2mm的板子吧?太软了,4mm的杠杠滴咯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机臂是2mm的板子吧?太软了,4mm的杠杠滴咯

那是3毫米的板子,再说碳板买到假货了,还有就是断在电机安装孔那里,那里是比较脆弱的

网友J:
引用 楼主:
把电机垫高,起到一个垫片的作用,不垫的话电机屁股轴会卡到碳片上

为什么不在电机轴位置打个孔?减重又解决问题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为什么不在电机轴位置打个孔?减重又解决问题

手工太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炸的

螺旋桨变形

网友:
o 螺旋桨要慎重选择

网友K:
遥控器没校准好或是没水平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K:
遥控器没校准好或是没水平校准

在手动模式下不动遥控能都实现定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