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接设置八通道返航的小问题

楼主(2015-10-28):
在设置八通道为返航的时候跳出来这句英文  不知道什么意思  现在还没有时间测试是否能正常返航

网友:
不懂也来学习看看咋回事

网友A:
正常,点是即可
因为,这个话框是针对pid值,如果pid改动较大,点保存时程序会提醒你:值是上次的两倍还多,确定你没有搞错吗
而填写8通道动作,并不牵扯值的问题,但还是跳出这个对话框,这是地面站程序的一点小漏洞,无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点是即可
因为,这个话框是针对pid值,如果pid改动较大,点保存时程序会提醒你:值是上次的两倍还多, ...

好的 谢谢 这样我放心了

网友:
学习了,中文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