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ni pix外接usb问题 以及第二个gps接口

楼主(2015-10-29):
如图,外接usb改了方式。飞控还没安装好'其他稍后再说'gps看楼下。感觉至诚客服提供的图

网友:
来看看学习准备入手

网友A:
这个外接USB俺早就实现了。说好的GPS呢?

网友B:
不能外接第二个gps 用他们技术人员的话说 他们的gps非常稳定 不需要第二gps

网友C:
请教这款飞控裸控多钱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这款飞控裸控多钱

600-700吧  貌似

网友:
嗯早就想卖个就是不知道硬件再有没更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外接USB俺早就实现了。说好的GPS呢?

Pix mini 双GPS 配置方式,需要将数传和OSD 做Y 线连接一起,然后修改如下参数 ,将第二GPS 连接到TEMEL2口上面

ERIAL2_PROTOCOL  1 改成 5 GPS
SERIAL2_BAUD 57 改成 38      把第二個 GPS 插在 TEM 2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能外接第二个gps 用他们技术人员的话说 他们的gps非常稳定 不需要第二gps

备用吧。也没说不能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