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8改装图传接收一体机

楼主(2015-10-29):
一直第三人称飞固定翼,最近打算入个眼镜练第一人称飞,但苦于没有第一人称技术,所以打算先入个穿越四轴练手,原来DIY了一个一体显示器,原本是倾向于多功能,所以没考虑轻便,导致最后重量超标,固定在天8上支架有点承受不了,原本是出掉http://bbs.mx3g.com/thread-486262-1-1.html,出了个贴没人问,就继续改吧
晒新装的260,原来30多块钱一个的电机飞了十几个电,刚换了朗宇
由于原来考虑不周,为了更简洁方便继续优化改装,取消原的电源线,12V输入合并到音视频输入,原来在遥控上开的12V输出接口也没白开,可以外接电源输入,原装的接口好像只能给电池充电,没有电源输入的功能。

网友A:
这是准备用控电给图传显示器供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准备用控电给图传显示器供电吗

是滴

网友:
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B:
接收应改在显示器中合理,接收距离发射过近会影响性能,甚至图像有纹波

网友C:
嗯图传接收机放在遥控不太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接收应改在显示器中合理,接收距离发射过近会影响性能,甚至图像有纹波

打算用铝箔屏蔽,不知道效果如何。因为有时不打算同时用显示器和眼镜,装在控里面就可以单独用眼镜,省了装上显示器。

网友:
不咋样,和控太近。图像有波纹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一张图  电脑屏幕里面的是蜗杆脚架吗 可否分享图纸?

楼主:
昨天测试了一下,关于干扰的问题,在遥控不开机的情况下很正常,遥控开机纹玻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但是我觉得完全可以改善避免
以下是在遥控没有开机的情况下实拍:
遥控开机是有可能出现纹玻,但是别人把接收机贴在遥控背面与我装在里面距离也差不了多少,如果有干扰应该同样都会出现,以下是图传接收机和各种线都没有整理屏蔽的情况遥控开机实拍,效果与遥控没开机的效果一样:

楼主:
个人不喜欢肥沙,主要是接收机电池一体重量太重,绑带绑在头上难看,喜欢像真眼镜轻量化的,戴在头上轻便美观,喜欢IVS-2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最后一张图  电脑屏幕里面的是蜗杆脚架吗 可否分享图纸?

图纸在设计打样中,这是公司的电脑,没有办法分享,你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图传接收机放在遥控不太好

主要是考虑想用眼镜不用显示器时方便

网友C:
嗯对我还是准备找个合适的外壳

楼主:
引用 网友C:
嗯对我还是准备找个合适的外壳

我也是在网上买的一套导航仪外壳,刚好配原来的7寸屏,不过后盖有点顶到驱动板电容,局部铣到只有0.5mm厚,装起来刚刚好,现在成品比前薄了一半还多,非常完美。对于担心的干扰纹紴的问题,经过多次近距测试基本没有这个问题,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距离的问题,还没有做拉距测试,就是担心远距离弱信号时干扰

网友:
哦我还以为是原来的外壳有链接我看看

网友E:
监视器不错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能pm个链接么?楼主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监视器不错 什么牌子什么型号的 能pm个链接么?楼主

这个没啥品牌,当时就是搜的7寸雪花屏,800*480,带音频输出,两路视频输入,倒车优先,现在的外壳是单独买的导航仪外壳,安装需要加工一下,空间有点不够

楼主:
原来原装外壳也是DIY的一体屏,主要嫌太大太重,网上买的折叠遮光罩都用不了,有一次一手拿控,一手接飞机,一用力铝合金固定架都变形了,现在再改也主要是换外壳,现在总厚度14mm左右,非常轻便,当然性能跟以前的一样了

楼主(2015-12-23):
引用 网友F:
好用不?????

我觉得非常完美,不过上次忘了关图传电源开关,第二天控电由长方形变成了圆柱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