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控自己做!直播超详细自制飞控教程!软件篇

楼主(2015-10-30):
距离上一次更新已经不知道是猴年马月了,在此向各位模友说声对不起!
硬件:
http://www.moz8.com/thread-41219-1-1.html?x=12285

固件、调参软件:http://pan.baidu.com/s/1qW8CiAC
中文注释:http://pan.baidu.com/s/1c0ylt9e

话不多说,切入正题!

首先安装好Arduino IDE软件。(装这个软件之前必须在电脑上安装java
安装好你所用的下载器的驱动,这个不用多说了,这个都不会安装的话还是别玩开源了。

打开Arduino IDE软件,选择打开文件。

然后选择板卡。

接着选择串口

然后打开config.h文件,也就是配置文件。后边那个是中文注释,在软件包里有的,解压到和程序文件同一目录就好了。
前边有两条斜杆的就表示没有选择该选项或开启该功能,去掉斜杆之后就表示选择了该选项或开启该功能。
一些必要的参数,比如机架类型、传感器选择。一项里边不能选择两个,会导致编译错误。
注意,要改的话得在原代码上改才有效,在中文注释里改的无效!

大概要改的就是机架类型、传感器选择、等等。具体可以看后边的中文注释。

改好之后选择保存。之后点击下载,会先显示编译中,然后下载。最后会提示下载成功。
下载不成功的原因大部分都是下载器和飞控之间的连线不正确。

程序下载好之后打开gui软件。

在这里根据自己电脑的操作系统选择不同的文件夹打开。

打开之后,
第一步选择串口
第二步点击star开始
第三步点击red读取飞控数据

如果能正确读取到数据说明你的飞控已经制作成功了。
读取到的数据不正确的话,检查一下你代码里传感器的选择是否正确。

暂时先更新这么多,困死了,睡觉。还有很多东西还没发上来。明天下午放学继续。

网友:
不知稳定性好不好

网友:
留个记号,以后自己做!!!

网友:
加油狼哥顶你,年轻有为啊~~~~

网友(2016-03-24):
用Arduino软件下载提示错误
In file included from Alarms.cpp:3: /def.h:2072:10: error: #error "NUMBER_MOTOR is not set, most likely you have not defined any type of multicopter"
有谁知道是什么问题吗   方便留个QQ

网友(2016-12-26):
这居然叫自制飞控???????exo me?

网友:
蛋蛋么么么么么哒

网友:
表示完全看不懂!但是感觉很屌!

网友(2017-03-25):
说的还是挺详细的

网友:
请问NANO板怎么接线呢

网友(2017-05-04):
高手如云

网友:
这个是MWC飞控的固件吗?

网友:
找到好东西了,楼主强大

网友(2017-07-04):
请问大神:按照原始的固件能编译成功吗?我在编译时报错,不知道错在哪里。可否给个基本配置的截图,我依葫芦画瓢。还有就是multiwiiconf.exe也无法运行。

网友:
厉害厉害 看来可以尝试一下自己做飞控了

网友(2017-09-16):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见了,降低andruion 版本到1.0.1

网友:
占楼等待

网友(2018-01-19):
小白路过也要顶一下("▔□▔)

网友(2018-12-09):
都为牛币 少一牛急死英雄汉啊

网友:
这好像只是软件部分的啊

网友:
接飞控调试,油门保持最大,其中有三个柱状往下吊数字!

网友:
好帖大家应该顶起来!

网友(2019-06-09):
好贴,打卡仔细看。

网友(2020-06-28):
值得学习,顶一个.

网友(2021-03-10):
牛人,厉害了我的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