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飞控起飞水平向后

楼主(2015-10-30):
我的飞机apm的飞机就是起飞的时候水平的向后跑。我把电池放在机头前面还是向后跑。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应该是罗盘没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罗盘没校准

罗盘是指示东南西北方向的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检查飞控安装面是否水平

实在不行  可以自稳 油门最低 YAW最右 压杆15秒解锁 起飞 飞行25秒后降落 自动加锁   可以空中调节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检查飞控安装面是否水平

嗯,谢谢

网友:
有一种情况是这样的 你的飞控水平面没问题 但是脚架不平 注意一下 最好有水平气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检查飞控安装面是否水平

YAW是什么?我也是老爱往后跑,

网友B:
引用 网友C:
YAW是什么?我也是老爱往后跑,

就是APM的解锁方式 油门那个杆子 右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就是APM的解锁方式 油门那个杆子 右下

拉住15秒?

网友:
重新校准

楼主:
重新矫正了。感觉好多了

网友D:
tutu说的对,飞控端2个原因,加速度没校准平或者飞控没安装水平。飞控带减震没有?硬连接容易干扰,没有的话用双面胶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tutu说的对,飞控端2个原因,加速度没校准平或者飞控没安装水平。飞控带减震没有?硬连接容易干扰,没有的 ...

有减震板的,重新弄了。好多了

网友:
如何解决

网友:
重新校准加速剂  和水平   发下只要飞控校准好  基本上飞机就不用调了

网友E:
问题解决没,分享下

楼主:
引用 网友E:
问题解决没,分享下

重新矫正水平。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矫正水平。

上个飞行视频看看效果

网友F(2015-12-26):
引用 网友B:
重新校准加速度计

检查飞控安装面是否水平

你好,是不是以解锁的方式,按住15秒,起飞后再下降解锁就可以重新校准?

网友:
引用 网友F:
你好,是不是以解锁的方式,按住15秒,起飞后再下降解锁就可以重新校准?

这个是空中校准水平 飞行25秒后落地自动上锁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