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无人机,求助求助

楼主(2015-10-30):
各位大神,首先谢谢你们看我的问题,着急。我的问题是:我DIY了一台四轴无人机,我的遥控器是DEVO7接收机是RX701的,飞空是APM2.8的。遥控器是左手油门和方向舵,电机油门是单个校准的。我都按照视频教的组装好了,但是上电后只听到,滴的一声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我在地面站上进行校准最后提示是使用接收机解锁,是哪里原因呀?上电后我的飞空显示红蓝交替闪,插GPS处的红灯一直常亮快闪,等到GPS上的小蓝灯闪是,飞空上的红蓝交替闪的蓝灯就常亮了,只有红灯再闪。如果我把电调线直接接到接收机上,上电会听到滴滴滴三声,然后退油门电机运转。但是电调线接到飞控上再上电就听到滴的一声就没有任何反应了。我是不是飞控和接收机的连接线没接对,还是解锁的问题??????诚恳的谢谢各位大神。我的QQ291519048,谢谢各位

网友A:
图片。看一下安装

网友:
现在这个风气,离地的都算无人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图片。看一下安装

网友B:
油门最低,方向最高(最右)解锁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最低,方向最高(最右)解锁

哥,我试过了,还是不好用,为什么我上电后就听到滴一声就没有反映了,而别人的上电后会听到很明亮的滴滴之后就可以解锁飞行了。???

网友C:
电调校准了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调校准了没有

哥,电调我是一个一个的校准的,校准了呀,在地面站遥控器遥感校准都是是正常的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电调我是一个一个的校准的,校准了呀,在地面站遥控器遥感校准都是是正常的呀??? ...

你这接收机没供电啊,对頻了吗,正常接收机灯应该是常亮的,有供电没信号是闪的!

网友:
看到灯亮了,接收机没有8通道,那根不用接,BATT是对頻用的

网友:
飞控蓝灯常亮说明gps定位了,你接地面站在设置中,在调参那个表里,把解锁条件改改,都禁用先试试,名字大概叫 解锁啥的,前几个就有

网友D:
先检查参数设置,默认是全部传感器自检通过才能解锁,加速计、遥控、电调,罗盘校准好,还要GPS搜星6颗及以上才能解锁,如果是室内调试可以先把GPS检测忽略。电调可以接在接收机上单独校准再接到飞控上,只要飞控各项校准完成,GPS星数够是可以正常解锁的,也可以插在飞控上通过飞控校准。现在不能解锁建议根据教程仔细一步一步重做一遍看有没有疏漏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先检查参数设置,默认是全部传感器自检通过才能解锁,加速计、遥控、电调,罗盘校准好,还要GPS搜星6颗及以 ...

哥,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每一步我都做了,都是正常的,我也在外面找到卫星做过,效果还是一样,地面站最后提醒是尝试使用接收机解锁,我就是不晓得怎么解锁,我试了各种方法,就是没有反应,我给机子上电,就听到滴一声就没有反应了,先是红蓝交替闪,如果GPS上的蓝灯闪烁,则飞控上红蓝闪变成懒得常亮,红的在闪,还有,飞控插GPS得地方的红灯一直在闪??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非常感谢你的回复,每一步我都做了,都是正常的,我也在外面找到卫星做过,效果还是一样,地面站最后 ...

确认接收机对频正确能够通过遥控器控制接收机输出正确的信号,遥控油门通道设置反向,检查飞控各项校准,连接地面站,先在地面站参数列表中找到
关闭解锁自检看能不能解锁(油门最低方向最右解锁),这时不能解锁飞行参数界面将显示错误提示,根据提示查找不能解锁的原因并解决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我试过了,还是不好用,为什么我上电后就听到滴一声就没有反映了,而别人的上电后会听到很明亮的滴滴 ...

感觉楼主接线有点诡异啊,难道是我少见多怪了?个人感觉只接信号线不接GND信号过不去吧?这样能不能通过自检?

网友:
明明白白就是接收机的接线大有问题,诡异得很啊。

网友:
机架不错,空机架多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楼主接线有点诡异啊,难道是我少见多怪了?个人感觉只接信号线不接GND信号过不去吧?这样能不能通过 ...

接收机接一个供电其他只接信号线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