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燕电调油门校准

楼主(2015-10-30):
按照电调油门校准设置时,遥控油门最高电调通电没发出任何声音,油门没法做校准.但是遥控油门最低端时,单个电调通电,电机疯狂旋转,是怎么一回事??大神帮助

网友:
电调不会发出声音,有声音的是点击,接个电机失去试试

网友:
遥控器通道设置反向。

网友:
最好上图,简单直观,也能让人帮着分析。

网友:
油门通到反向了。

遥控器设置第三通到反向试试看。

网友:
看你所说应该是油门反了

网友:
行程没有调好就会疯狂旋转,先开控,油门放到最好,上电然后三声嘀嘀嘀 最低点 然后滴  推油应该是正常的 不对么多插拔几遍多试试反正不会坏的 ,千万不要上浆

网友:
也可以把遥控器倒过来用  记得以前调机的时候遥控器反向后飞控调参时还要再反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