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翼p2飞控自动返航误差

楼主(2015-10-30):
本人现在用极翼p2飞控,今天在山顶上试飞,F450机架,整机加云台相机共重1347g,定高定点还算准,上下起伏一米左右,升高到200米左右时,切换一键返航,鸡鸡一个劲的往前飞,离起飞点越来越远,急忙切回姿态模式,才避免放生。《起飞前磁罗盘校准过了》,GPS模式起飞的。还有下降的过程中鸡鸡并不平稳,
发生左右摇晃的情况,求帮助解答

网友:
起飞前没有记录返航点

网友:
2、下降速度过快 或者感度过低、或者整机重量与动力不匹配。

网友:
1.返航位置不对,就是解锁的时候,飞控没有记录到返航点,里面的返航点还是上一次的。

2.下降晃,一个是参数没有调整好,参数太小或者太大。二是下降太快。三是空中气流很大。影响的因素很多。

建议朋友以后LED单闪了,再等20-30妙起飞,返航点就记录好了,LED单闪了并不就是可用的卫星颗数达到飞控记录返航点的要求了,最好再等一小会。
再调一下参数。机器就会很稳定。

网友:
是不是重心的问题

网友:
最好配个OSD,就能直观的看到卫星数量及锁定状态,要使用返航功能一定要确保返航点记录是当前位置,不要急着上电就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下降速率不管PID如何调,在微风及无风环境多旋翼动力冗余及电量够的情况下安全的下降速率在3M每秒(精灵3就是这个限制,经过各种实验和保证安全得出的)最合适,超过这个速度就会造成姿态不稳,特别是高空气流复杂过高的下降速率更容易受紊流影响进一步加剧姿态不稳。性能好的多旋翼下降速率也是有上限的,超过了一样会不稳,甚至会造成炸鸡。

楼主:
大哥,我有osd,显示14颗星

网友:
下降过快 或者 感度都调大点或者小点 我是调大了抖动幅度变小了。

网友:
同六楼  八楼

网友:
差点放生,

网友:
上次也是有人这样放生,当时 他没挂相机,所以飞不回来

网友:
我的跟你一样,刚开始看到卫星够了就起飞,也发生过,返航误差很大,看了泡泡老师的教程,我都是等上一分多钟才起飞

楼主:
嘻嘻,现在好多了,我换了p2 pro的GPS

网友(2017-02-11):
飞控没有调参好,我入你这飞控的时候一样,就是没有调参好,关控就飞跑了,然后掉进山沟里,下小雨找了两个小时,bb响叫了才找到,现在用了快两年了,从没出过问题,我都是插上电源就起飞,用的是姿态模式飞,都是几百米内飞,多练练姿态模式飞,比gps模式飞爽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