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NAZA V2带不带BTU的

楼主(2015-10-30):
买NAZA V2带不带BTU的。我知道支持BTU功能。但是不知道带不带BTU那个模块
就是那个BTU模块。

网友:
带这功能,模块要自己购买

网友:
BTU模块起到什么作用

网友:
这个自选可买可不买BTU是蓝牙调参模块
•支持iPhone4s,iPhone5,iPad3,iPad4,iPadmini,iPod5,仅需一个蓝牙模块,即可随时使用移动设备调参,飞行过程中调整感度更加简单方便;利用低功耗蓝牙通信,最大限度降低调参对移动设备电能的消耗;自动保存上次连接记录,密码机制保证安全链接,用户参数自动同步到云服务器,更换移动设备后,配置参数瞬间恢复。

•集成蓝牙(4.0)

•工作温度范围: -10℃~+50℃

•有效通信距离:50米(可视无遮挡)

•重量: 17g

•功耗: 240mw(0.04A@6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