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7飞4翼怎么设置呀

楼主(2015-10-30):
我的是F450机架
天7遥控器
APM2.8控

都安装好了   想问下遥控器要怎么设置呀

还有就是APM接接收机的地方是只要接一个电源线,其他的接信号线       还是都要每个接口接电源想呀

大神们帮忙看看好不

网友A:
接一个电源就好,其他在接都没必要了

网友:
多看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一个电源就好,其他在接都没必要了

谢谢

网友:
去学泡泡的教程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