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控或者电调使用金属胶带包裹降低干扰的疑问

楼主(2015-10-30):
见到很多模友把自己的飞控或者其他电子设备用金属胶带包裹。
今天就对这个做法做个分析,本贴是原贴,欢迎拍砖。
各种运行的电力设备之间以电磁传导、电磁感应和电磁辐射三种方式彼此关联并相互影响,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对运行的设备和人员造成干扰、影响和危害。

首先说电磁传导,这个一般存在于电调控制无刷电机以及舵机转动控制感性负载,在mos管的不断导通关断造丰富的高低频干扰。然而一般电调都没有做任何这方面处理。电调产生的干扰就以供电线和控制线传导到其他小信号设备,就像摄像头/数传/飞控。表现出来可能是波纹干扰或者处理器复位。
解决办法:此时有不少模友选择加磁环,这个操作是相对有效的。比较完美的做法是根据频谱匹配合适的x电容和y电容。

下面说电磁感应,这个常出现在当比如电调或者舵机电源线走线与摄像头AV线平行。当视频线屏蔽有问题或者质量偏差。比较容易看到波纹干扰。对于数字通讯一般会增加误码率,比如GPS/数传等。
解决办法:一般更换屏蔽电缆,并且接入y电容的地上!否则意义不大。

最后说电磁辐射,大家所熟知就是GPS天线一般被装的很远,远离所有电子设备,原因是GPS这类弱信号接收器,即使微小的干扰信号很容易淹没有效信号。一般各类数传和图传系统都会产生电磁辐射信号,电调和舵机产生的频率偏低虽然对GPS影响不大,我看过MOS管截止那一瞬间的干扰频率居然有几十M的频率,而不仅仅是pwm频率,飞控的5V供电是由开关电源模块转换得到的,这家伙产生的干扰频率偏低。
解决办法:在各个模块使用金属外壳或者金属胶带尽量严密包裹,频率越高可以渗透的缝隙,与频率的波长有比例关系。而且要接到y电容地端。

本人参加过普军级的电磁兼容性测试,测试的参数非常严苛。一般飞机要装的设备是要通过航空级电磁兼容性测试。电磁兼容处理学问太深咱们的下面内容可以了解一下。金属外壳的缝隙中是导电密封胶条;航空插头;磁环;穿心电容;穿心电感;pcb多层板且多次调整走线敷铜;降低单片机主频;更换电源芯片等⋯⋯。

至此想说单纯加一个金属胶带在电子设备上,有条件的最好按照上述处理一下。我证实过一点铜胶带贴好了确实星多一些。不过也发生过短路的问题。

网友(2018-06-27):
电调做个铝壳 直接包里面还提高散热 就是铣贵

网友:
楼主大神,我PCB布线菜鸟,请教,我想增强信号线(比如电调的反向电动势信号)抗干扰能力,PCB如何布线呢?
还有我经常看到PCB板子上有大面积的覆铜接地,这个到底有没有用?

网友(2017-03-10):
精华贴,学习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需要吗?还有…网上看到一个磁环,不知道有没有用

磁环对频率大于百兆的频率有很好的隔离作用,低频没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信号线需要吗?还有…网上看到一个磁环,不知道有没有用

不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红线红线。

信号线需要吗?还有…网上看到一个磁环,不知道有没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串红线上还是红黑都要?每个输入输出线都要?

红线红线。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只需要串红线上还是红黑都要?每个输入输出线都要?

你可以选在5v串联,这样电流小,但在电调线串联彻底

网友B(2015-10-31):
铝箔盖住效果怎样?

网友:
好帖,学习了,gps确实容易被干扰,稳压和降压模块对gps的干扰确实挺大的,也往往被忽视,所以铝箔贴纸还是很实用的

网友:
好贴精华鼓励,奖励200牛

楼主:
铝,铁的确实可以!不过还有一点不管是铜还

引用 网友B:
铝箔盖住效果怎样?

铝,铁的确实可以!不过还有一点不管是铜还是铝一定首尾有良好连接!这样做可以让更多的泄露电磁场形成涡流然后消耗掉。建议接个y电容对地。

网友:
   学习  学习,一直用的铝箔屏蔽

网友:
嗯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网友:
已经收藏,好贴,以后改进。

网友C:
楼主说的Y电容接地什么意思?
我最近买了屏蔽线'把图传,gps等线都换成屏蔽线。

网友:
何为Y电容?求解

楼主:
图中Y形接法的两只电容,就是y电容的接法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Y电容接地什么意思?
我最近买了屏蔽线'把图传,gps等线都换成屏蔽线。

图中Y形接法的两只电容,就是y电容的接法,这个电容一般用安规电容,对于咱们的低压电路可以用0.01uf也就是写有103字符左右的聚酯电容替代,千万不要用瓷片电容,本身耐压低,容易受潮。
图中并联于电源线的为x电容,直接用0.1uf左右的聚酯电容替代吧,写的字符104。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图中Y形接法的两只电容,就是y电容的接法,这个电容一般用安规电容,对于咱们的低压电路可以用0.01uf也就 ...

每条连接线都要这么做。。。

楼主:
y电容的作用是抑制共模干扰,也就是说两根电源线同时受到同一个干扰信号,这时电源上并联的x电容就无能为力了。
值得注意的是一般与大面积屏蔽外壳一起使用否则无法使用。
例子就是当飞机靠近输电电缆时干扰信号对设备产生较强共模干扰。
注意:当然高压铁塔产生的电磁场能力非常强,可能之间淹没发射机信号哦,这个y电容无济于事

楼主:
不是,一般讲每进入一个独立的屏蔽外壳后处

引用 网友C:
每条连接线都要这么做。。。

不是,一般讲每进入一个独立的屏蔽外壳后处理一次滤波

楼主:
大家注意:y电容和x电容单独使用收效甚微!一定要配合磁环或者共模电感使用!
还有我建议磁环加在进入靠近电调的电源线上,这样会很好的阻断电调产生的传导干扰,再用y电容将电调自身工作产生的共模干扰能量引入屏蔽其。
磁环串1-2匝为宜。经过证实磁材体积越大效果越好。不过大家要考虑飞机的挂载能力。
这样做的的思路是如下图

楼主:
下图中BEC模块的输入没有加工模电感,考虑到它产生的干扰信号对电源总线干扰较小。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每条连接线都要这么做。。。

严格的电磁兼容是这么做的,不过对于航模玩家只要,把像电调这类大的干扰源隔离了其实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网友:
引用 楼主:
严格的电磁兼容是这么做的,不过对于航模玩家只要,把像电调这类大的干扰源隔离了其实就会有很好的效果

那就好。不然都做~主要是飞控供电部分?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下图中BEC模块的输入没有加工模电感,考虑到它产生的干扰信号对电源总线干扰较小。

主要干扰来自电调~如果说用电调供电那电容就加在bec上。如果是电流计bec就不需要了吧,又或者弄独立的降压供电

楼主:
我比较认可模块化互补干扰的做法!其实主要

引用 网友C:
主要干扰来自电调~如果说用电调供电那电容就加在bec上。如果是电流计bec就不需要了吧,又或者弄独立的降 ...

我比较认可模块化互补干扰的做法!其实主要隔离电调就可以大大削减干扰

网友:
咳~语文老师奇缺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比较认可模块化互补干扰的做法!其实主要隔离电调就可以大大削减干扰

那就简单了~用铝纸把电调包起来~电调对数传干扰大不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铝,铁的确实可以!不过还有一点不管是铜还是铝一定首尾有良好连接!这样做可以让更多的泄露电磁场形成涡 ...

首尾良好连接?哪个个首尾?

楼主:
也就是最好让它形成一个o形的环路

引用 网友B:
首尾良好连接?哪个个首尾?

也就是最好让它形成一个o形的环路

网友:
Y电容对地……这个具体怎么做呢?

网友:
好帖,可以参考下

网友:
我一般都加磁环来改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也就是最好让它形成一个o形的环路

我新装了一台山精,GPS加了好几层烧烤用的锡纸,开定点总是绕圈,怎么办?

网友:
确实啊干扰问题真是tm的danteng啊

网友:
高人 长见识了 !

网友D:
我感觉没什么效果

楼主:
那不是罗盘坏了吧

引用 网友B:
我新装了一台山精,GPS加了好几层烧烤用的锡纸,开定点总是绕圈,怎么办?

那不是罗盘坏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不是罗盘坏了吧

没有,已经正常了

楼主:
你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还是没有问题仅仅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没什么效果

你现在要解决什么问题呢?还是没有问题仅仅是想巩固一下?

网友D:
我现在是433一上电舵机就开始抖

楼主:
先排除5V电源vcc纹波应小于100mv

引用 网友D:
我现在是433一上电舵机就开始抖

先排除5V电源vcc纹波应小于100mv,没有示波器那并联一个几百uf的电容到vcc和gnd,试一下。

网友D:
嗯好的我焊个测试看看行不行

楼主:
最好借个示波器看看

引用 网友D:
嗯好的我焊个测试看看行不行

最好借个示波器看看

网友:
嗯 我先试试看实际怎么样

网友:
好贴 必须回复.......

网友(2015-12-03):
虽然看不太懂,但是我受益了

网友:
铝箔纸路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真的需要学习!!!

网友:
这个应该还要看各个设备的相对位置来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