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我的银燕EMAX BLHeli系列30A电调不同步

楼主(2015-10-31):
就是我的4个电调有三个插上电时一起响有一个过几秒才响,为什么?

一飞就翻回来

哪个大神可以告诉我解决方法

网友A:
做下油门行程校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做下油门行程校准啊

做了没有用

网友B:
油门校准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油门校准试试

没有用啊

网友C:
是否cc3d飞控,检查启动油门

网友:
重新校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否cc3d飞控,检查启动油门

是 怎么检查

网友C:
引用 楼主:
是 怎么检查

具体参考泡泡视频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参考泡泡视频教程

谢谢了 已经好了 原因是因为我把CC3d反回来放了      麻烦大家了

网友:
最简单的问题 但是都想不到    被你给误入歧途了

网友D:
油门形成,电机方向,桨都检查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油门形成,电机方向,桨都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