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后不敢在往高的地方飞了

楼主(2015-10-31):
F450高度900多米遇到乱流,然后竟然把桨甩飞了,然后掉到山上了还好不是直接到平地上。以此为戒以后模友高飞小心啊。损失机架掉树上也照样烂了,电机完蛋了,电调状态不明,图传完好,电池变形不敢用了,飞控还不知道怎么样了。能找到多亏了图传。

楼主:
检查完毕了,机臂都有问题了,中心板螺丝孔有几个变形了,电调也收到冲击了,外表没什么事,但是里面PCB裂开了。四个电机全部完蛋飞控、gps、图传倒是保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好没完全报废

已经报废了,全是暗伤,那高度树也保不住。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50你也敢飞900米?

这种架子就是新手练手的,别指望稳定。

额,我本身就在山顶的哈。咱家山村。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哪神奇的电机支持8S?

巴毅的4S电池,应该是串并联的。有点唬人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浆嘛,这也会甩飞??

以前抗风也只是一个方向的风,这次绝对是碰上乱流了飞机往各各方向上来回晃动,赶紧往回拉,结果才飞了一小段距离就看见一支桨离他而去了,还好有这一小段距离,要不然就是悬崖下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装浆嘛,这也会甩飞??

应该是天空乱流吹的,然后飞控调节抗风,电机一加速一减速的然后就松了。

楼主:
备用镇地基

网友D:
原装浆嘛,这也会甩飞??

网友A:
还好没完全报废

网友(2016-01-03):
都被电池吓到了

网友(2015-10-31):
4s电,并的

网友B:
F450你也敢飞900米?

这种架子就是新手练手的,别指望稳定。

高空气流强,22/23级别的电机抗风也就是4级左右,朋友胆子够大的。

网友:
我也以为是8S的电池。

网友:
我也以为8s

网友:
  引以为戒

网友:
8S  有点叼,还是4S并的?

网友:
用这电池飞450。。。

网友E:
我去450飞900真厉害,你用什么飞控

网友:
这机架用这电池,也是拼了

网友:
嗯不幸中的万幸还没伤到人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莫名其妙开始晃 也是这个电池 我觉得像是电池放电的问题

网友D:
电池什么容量??怎么有8片点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莫名其妙开始晃 也是这个电池 我觉得像是电池放电的问题

我是高空乱流导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池什么容量??怎么有8片点心。。

巴毅4S5200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去450飞900真厉害,你用什么飞控

山头飞的,本身就4-500米了,然后4S好暴力的,一推杆嗖嗖的就上去了。

网友:
楼主胆子大飞的好高,好怕怕

网友G:
引用 楼主:
以前抗风也只是一个方向的风,这次绝对是碰上乱流了飞机往各各方向上来回晃动,赶紧往回拉,结果才飞了一 ...

900米高空还能看见浆离他而去??

网友:
应该是通过图传看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900米高空还能看见浆离他而去??

往回拉的时候掉的拉,还有我在山上起飞的,本身就很高了。辛亏回来了点,要不然就掉到悬崖下面去了。

网友:
电池给力!

网友:
一百米就是一个小点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2015-12-26):
我感觉是下面那个黄色的机驼得动二块4S。

网友:
正好换个大机,飞1000也不怕了  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哪神奇的电机支持8S

网友:
900米飞的太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备用镇地基

这是 啥机架?

网友:
900米,也飞得太高了

网友(2016-01-29):
好厉害  楼主能报一下配置吗

网友:
电池看样子没事,就是看看有没有压差放电之后,就是单片跟其他差很多如果没出现可以继续用

网友:
这电池是4s 2P吧,容量多大?好叼的感觉,另外我飞飞机都没试过超过200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