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答!!

楼主(2015-10-31):
求各位讲一讲MC6a,天地飞等等的遥控距离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超过600米个人建议就要加增程或是其他设施了。现在单控距离比较远的就是华科D10和DJI的LIGHT 2配套遥控,能达到千米级别。如果在城市里,环境非常复杂,再好的控也不建议飞出300米远

网友:
距离么 这个没有很可靠的说法 至少几百米是不会失控的 除非设备有问题,还要看处在的坏境各方面因素

网友:
MC6A是啥意思

网友:
这些遥控飞简单的固定翼都是没问题的,要fpv的话得用好点的控,可以加增程,距离就远多了不过如果新手的话还是建议先用这些控练手,等技术精湛了,再换好控

网友:
MC6、天8、天9我都飞过800米左右正常,继续飞远点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