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4飞控数据采集问题

楼主(2015-10-31):
请问大家有没有人采集PIX/APM飞控板传感器(加计、陀螺仪和地磁)参数和姿态输出参数?请问采样频率怎么设置?我读出的数据平均一秒钟才采两个数……

楼主:
地面站软件用的是mission planner 1.3.17

网友:
没玩过这给飞控不清楚

网友:
更新地面站,如果是使用数传,有些慢是正常的

网友:
更新一下地面站,不过最新的地面站好像不是很稳定,建议使用3.1到3.2之间的版本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