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APM2.8 罗盘能校准但是显示罗盘不健康

楼主(2015-11-01):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新建文件夹校准能校准就是还是显示罗盘布健康

网友A:
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总共两次。关机后过一会儿,再开机,又正常了

网友B:
一般是接头接触不良,我每次都是拔了重插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遇到过相同的情况,总共两次。关机后过一会儿,再开机,又正常了

关机是关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是接头接触不良,我每次都是拔了重插就好了

我是焊内置的罗盘

网友C:
2.8你使用的是内罗盘还是外罗盘,
用外罗盘,跳线帽要拨掉,
用内罗盘跳线帽插上,并且不要把GPS罗盘线接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你使用的是内罗盘还是外罗盘,
用外罗盘,跳线帽要拨掉,
用内罗盘跳线帽插上,并且不要把GPS罗盘线接 ...

用的是内置的罗盘 GPS的罗盘什么都没接  跳针哪里直接焊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2.8你使用的是内罗盘还是外罗盘,
用外罗盘,跳线帽要拨掉,
用内罗盘跳线帽插上,并且不要把GPS罗盘线接 ...

泡泡老师  会不会是参数什么设置不对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的是内置的罗盘 GPS的罗盘什么都没接  跳针哪里直接焊短路

怎么刷的是3.1.5固件?用的不是官网的MP吧?
用官网MP重刷3.2.1固件,及进行重新校准。

网友:
嗯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
是不是因为没有定位?

网友:
也出现过一次   然后关机  重启  拔电都不好使,后来把接收机拔掉才恢复了的。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罗盘坏了或是i2c接口插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