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气压计的定高模式一直掉高

楼主(2015-11-01):
今天去试飞,可是试了一下定高模式,一直调高,油门大概不到50%,然后切定点也不行,一直胡飘,或者掉高度
大家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各位大神帮帮我

网友:
你这个问题问的,什么飞控  动力配置  重量什么都没有   拿什么回答你~~

网友:
我来是看一下的

网友:
上详细参数,然后飞控种类 ,参数的设定

网友:
要调参才行

网友:
要看LOG,就知道原因了!

网友:
据说是呀要给飞控减震才行

网友:
我的高度也定不住来看看

网友:
什么飞控?

网友:
我也有这种情况,水平漂有可能是因为飞控水平矫正的时候有问题,掉高或上飞可能是油门没有归中。

网友A:
气压计上盖海绵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计上盖海绵试试

海绵也加了,出现这个情况,我以为自己不小心把自动调参打开了,可是第二次把那个关了,在距离地面40公分时晃动太大了,就像自动8调参那样,直接差点坠机

网友B:
大多数飞控都有这个问题,气压计误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多数飞控都有这个问题,气压计误差

除了用海绵盖住气压计外,有没有其他减少误差的办法

网友B:
引用 楼主:
除了用海绵盖住气压计外,有没有其他减少误差的办法

飞控算法可以提供高度补偿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算法可以提供高度补偿

不知道为啥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2015-12-02):
我的也有   气压计避光减震什么都弄的不错 但是就是掉高   APM     LOG看起来又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