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图详解自制图传一体屏

楼主(2015-11-01):
之前看到有大神自制一体屏,不过没有详细图解。这次有机会自己搞一个。将过程和图片详细贴上,新手发贴,有任何错漏请大神们指点。
不多说,上图。
如下图,市面上120元左右的普通7寸蓝屏,图传是普通的TS832,剥壳后就如图,屏接线加图传接线,纠缠起来一大堆,再加上电池,这么带着出去,非处女座也会觉得挺纠结。

把长线剪掉,稍一整理,清晰多了

其实整个走线比较简单,重点就是显示屏的数据线,里面有4条,视频信号(黄)、音频信号(白)、电源正极(红)、地线(黑)

先看看显示屏电路板接线:从左至右:DC12V,地线,AV1(视频信号线)、地线、AV2(音频信号线)、ACC
这里看到厂家没用插座(省成本啊),直接焊接上去的,忽略了信号地线和ACC,只接了4根线。

楼主:
接上贴,以注意的是,来自图传的黄线(视频信号线)和红线(音频信号线)都含有屏蔽线,需接地线如图,再加上显示屏地线、数传电源地线,就共有4条地线需要接到电源地线,开成4女共1夫(见下图)。
还有一点须注意的是,图传中出来的音频线,看起来是白线,其实白皮上有细的黄线条,接显示屏引出的黄线,而图传中的音频是红线,应该接显示屏引出的白线。

终于干完了里面的活。

接下来是外壳打洞。纯手工活。活儿真一般,没对准。

接上电源,效果刚刚的。
电源用的是2S 2000mah锂电,虽然屏和图传的工作电压都说是12V,但实际适应范围大,基本上在7-12V都能正常工作,所以2S的满 电8.4伏到7.4都可以满足。实测连续工作10小时没问题。
700线的摄像头,以前一直感觉效果不行,想不到这次改一体屏后,效果好多了,也许图传原配的音视频数据线太垃圾了。

网友:
哈哈我也改一个试试

网友:
俺还裸机呐,要个屏,要个图传是不是就可以FPV了?哦,还要摄像头。

网友:
支持!
考虑改天也照抄一个

网友:
改的不错我的外壳装不下

楼主:
感谢版主狼哥的推荐。

网友A:
你买的是显示器,还是驱动摸块呀

网友:
不错!这个很好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买的是显示器,还是驱动摸块呀

普通7寸显示屏,拆开后壳就只有一块PCB板,很简单,没什么技术含量。

网友(2016-01-13):
文字有错误

网友B:
屏的关键字给下   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屏的关键字给下   谢谢了

7寸显示器+航拍,或者FPV,某宝上很多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7寸显示器+航拍,或者FPV,某宝上很多啊。

哦你直接买的成品屏啊   我以为是内屏加驱动自己改的

网友:
请问楼主,你这样改过之后显示效果如何呢?我改了一个,感觉会有波纹干扰,求指教

网友:
也这样改过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网友:
动手能力强......赞一个

网友:
2s真的能用吗

楼主:
我一直用2S供电,完全没问题。另外我的是蓝屏显示器,不是雪花屏,也没出现波纹干扰现象。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一直用2S供电,完全没问题。另外我的是蓝屏显示器,不是雪花屏,也没出现波纹干扰现象。 ...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