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狗av线≠数据线。改造mini pix外置usb

楼主(2015-11-02):
当把飞控固定后需要刷固件是件很头疼的事!usb外置却很有必要。
mini  pix改了外置接口。所以原先 usb  led板不能用了。
原本想山狗也是四根线可能是数据传输,实际一试不是,就把插头拆开重新焊接。
最后打了704,线用的屏蔽线

网友:
固件也不需要总刷吧,更新也没那么快啊。

网友A:
直接蓝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蓝牙

刷固件~

网友:
嗯这个比较简单实用

网友B:
真的不支持外置usd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真的不支持外置usd吗

改了方式。不从I2C出线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了方式。不从I2C出线

那就还是阉割了外置usb吧

网友:
共同学习,努力进步……支持楼主

网友:
看了总的顶一下楼主!

网友:
不管怎样,先顶一个…………

网友(2016-03-16):
不明觉厉!不明觉厉!

网友(2016-10-06):
好像很不错,回头自己试试~

网友:
有数传,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