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小胖子机头

楼主(2015-11-02):
上次空中停车把机头炸的……
先用热水(70摄氏度左右)泡,我直接把热水倒垃圾桶里了(洗过了,因为直径小,比较高正好合适),然后倒热水进去。
在热水里泡,主要是矫正,泡沫一加热就软了。泡完擦干。用吹风机风干。
然后是用热熔胶修复,适量,稳度稍微高点,因为进口还可能有水分。
最后贴上胶带。上次炸鸡,发现没碎的都是贴胶带的位置。功臣呀!!

机头偏了一点,我这样是不能用泡沫胶粘的~泡沫胶久了也是老化厉害

网友A:
炸成这样修复炸效果还可以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炸成这样修复炸效果还可以嘛

啥????飞控还没弄好,先用着~

网友:
机头刷树脂加层玻纤维布

网友:
我刚做了个机头应该在200克以内

网友(2017-03-30):
这么修完重心会不会左右偏

网友:
我的小胖和你的炸毁位置,大小,一模一样,不过我的鸡头没歪的这么严重,楼主的飞机受到冲击起皱的位置多用热水泡久一点其实可以伸展开来,也就不会歪鸡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