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 起落架 脚架 你们用的哪一种?

楼主(2015-11-02):
用上面这种脚架,降落机身容易翻

用海绵柱机身不太平衡,用几次后容易掉(扎带爆裂)

用这中尼龙柱感觉也容易炸,降落的时候不平衡受力点全集中螺杆上

各位大神有更好的解决方案没?

网友:
你这是什么机架

网友:
求配置啊

楼主:
GE260Z的机架

网友:
我用的Q250机架,机臂就是脚架,怎么炸都不会坏,就是空间太小了,新出的280好一点

网友A:
我觉得海绵好些!

网友B:
第一次装机用挂大疆云台的挂钩,一对从中间剪断,结果第一次飞就坏了,还是原配的直升机脚架好用实用,就是难看了点

网友:
没脚架比较好

楼主:
没脚架,磨螺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海绵好些!

刚用海绵 飞两下又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一次装机用挂大疆云台的挂钩,一对从中间剪断,结果第一次飞就坏了,还是原配的直升机脚架好用实用,就是 ...

我想自己做几个铝合金底座

网友:
不要脚架

网友C:
我看好多都没有起落架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看好多都没有起落架

我也没起落架飞过,感觉不好,干净的水泥地面还好,有沙土就不爽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自己做几个铝合金底座

没有弹性,我目前这技术用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