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态小胖各种调戏AAT,附小胖配置

楼主(2015-11-02):
飞控:arkbird V2.0(好东西)
电调:甲壳虫60A(垃圾发烫严重,可是我不会刷固件)
电机:LD-POWER 2820 KV1100(好东西)
桨:仿APV8*6(性价比可以)
电池:老虎 6S 3300MAH(超低价还送2片铝)
UBEC:淘宝常见5A dc-dc(好东西)
舵机:银燕金属12G*7
接收机:arkbird 433
图传:柏通1.2G 700MW(小胖身上不好放1.2的图传)

小胖降落的最后阶段失速了,但由于动力过于生猛,急推了一把油瞬间把姿态改平,直接坐到地上,所以完全没损伤。

网友:
呀呀呀,居然还有起落架

网友:
云台做的不错看看先

网友:
你的1.2图传可以飞多远

网友A:
这好像是痕迹做的那个aat吧

网友:
手机党看不了视频

网友:
果然很胖

网友:
看贴 回帖 是必须的

网友B:
我的800MW图传怎么地面拉距还行以上天就不行了

网友:
边看边回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是痕迹做的那个aat吧

这是A控版AAT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800MW图传怎么地面拉距还行以上天就不行了

1注意天线角度和飞机仰角的关系
2注意信号线电源专接头是否靠谱

网友:
嗯好的谢谢我检查看看

网友(2018-06-11):
感觉驾驶员好累

网友:
电机很猛上6s

网友(2019-10-21):
AAT没用过,积累知识,准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