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0ma 电池 并联 求指点

楼主(2015-11-02):
本来有一块 2200的3S电池 有一个电芯鼓包了
于是我就把鼓包的 第三个电芯去掉了
不想浪费资源  求叫一下  这个只剩下2个电芯的电池
怎么与另一快好的电池并联在一起  ····

网友:
最好不要

楼主:
难道要丢掉  ···
额· 如果要丢掉 怎么无害化处理

网友:
鼓包的原来怎么接你就怎么接呗

网友:
还是不要了,就当个2s用吧

网友:
每组电池都是经过厂家分容精心挑选的电芯,如果不能保证电芯是同厂家同批次同规格同容量,不建议并联。否则会造成各芯放电不平衡

网友A:
2s可以作为一些遥控器的控电。wechat:lang_wechat_threadmessage

楼主:
引用 网友A:
2s可以作为一些遥控器的控电。

呵呵  塞不进去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