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决] 求助:miniosd固定翼的固件

楼主(2015-11-02):
刷exuav的,发现模式那边不能正常显示。返航啥的都没。
刷泡泡老师的,发现离家高度没有,模式那边也不能正常显示。

请问大家固定翼miniosd刷的什么固件和字库啊?

谢谢

网友A:
固定翼要刷这个才行,字库通用
求助:miniosd固定翼的固件 固定翼,固件,泡泡老师,OSD,miniosd调参 作者:泡泡 3760 MinimOSD Extra Plan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固定翼要刷这个才行,字库通用

谢谢泡泡老师。我试试看。

网友B:
2.4也有,不过没多大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B:
2.4也有,不过没多大区别

2.4的在googlecode上有英文版本的测试了。但是没找到中文的。
请问您知道2.4有中文版本的吗?

网友:
我来下载文件回帖

网友:
标记位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2.4的在googlecode上有英文版本的测试了。但是没找到中文的。
请问您知道2.4有中文版本的吗? ...

那有中文版的,自己修改字库就行了,我就是改字库的。不是上传过2.4的字库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有中文版的,自己修改字库就行了,我就是改字库的。不是上传过2.4的字库吗? ...

求2.4的字库下载链接。泡泡老师。

网友:
引用 楼主:
2.4的在googlecode上有英文版本的测试了。但是没找到中文的。
请问您知道2.4有中文版本的吗? ...

有啊,用一段时间了都,可以发给你

网友:
求助:miniosd固定翼的固件 固定翼,固件,泡泡老师,OSD,miniosd调参 作者:bg6igg 8759 MinimOSD

网友(2017-11-29):
刷完软件上是中文 osd显示是英文

网友(2018-09-18):
解决了吗,同样问题

网友(2018-10-24):
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d求助:miniosd固定翼的固件 固定翼,固件,泡泡老师,OSD,miniosd调参 作者:supper666 2811 求助:miniosd固定翼的固件 固定翼,固件,泡泡老师,OSD,miniosd调参 作者:supper666 1524 求助:miniosd固定翼的固件 固定翼,固件,泡泡老师,OSD,miniosd调参 作者:supper666 4532